[求助] icc eco完成后如何修复timg violation

楼主(2013-11-15):
大家好,我在做metal fix的eco,routing完成后出现了很多timing violation,在非eco的正常流程下我是用insert buffer的方法修timing violation的,但是此时只做metal fix的eco,不能动base layer,请问该怎么做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setup还是hold? 有spare cell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hold time出现violation了,个别net也有transition问题,找到原因了,是因为我的spare cell都放在一个角落,eco时要用上这些spare cell,导致个别走线太长,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以后spare cell要散放。
hold如果条数不多,手动拉一下,绕绕线。或者用spare里找个buffer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