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总图中电源和地的走线对金属有要求吗?

楼主(2013-11-15):
如图,请教有经验的LAYOUT设计师,是不是在总图中GND一般走M1,POWER一般走M2吗?不能POWER走M2,GND走M1吗?这2者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都用TOP Metal走,Top metal一般厚度会厚一些 同样宽的线能走的电流大些。 如果可以的画 多层metal并着走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