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的电容选择

楼主(2013-11-15):
150资产

gds

gds

测试参数

测试参数
最近做的项目要用到电荷泵,所以关乎到电容的选择,工艺厂给了两个阱电容的
gds,因为我们做的是数字芯片,边上的人对电容的东西也不了解,有以下疑问,想请大家帮忙解疑。

1.
图中的两个电容,NMPNWA是什么意思?

2.
2.两个电容的细节我放大了在图中显示,区别是NWPPOLYNWAPOLY小,有疑问的地方是多晶所在区域定义的有源区,它也没有用于注入啊,掺杂什么的,那有什么作用?

3.
第二张图是工艺厂测试的电容参数,那个KEITHLEY也没用过,想知道蓝色的Cp_AB和红色的Gp_AB表示什么参数?

希望大神云集的论坛给予我帮助~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Gp:并联电导
    Poly 包 Active,部分poly下面没有场氧,所以它的Gp也偏大
    Active 包 Poly,poly下面都有场氧,所以它的Gp相对小些

网友:
这个应该是mos电容,CV曲线说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首先,谢谢你的回答,不过我觉得在N阱中一圈N+注入,不像是MOS结构电容啊;而且mos电容的曲线从-到+的变化由积累→耗尽→反型也不是这样的吧。

网友:
看曲线,除非K家测试频率很高,导致反型无法弛豫,才会导致负压反型电容无法翘上去

TO LZ
1/2的区别在于是Active包Poly还是Poly包Active
电容应该由较小的决定
Gp不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结构就是MOS电容,叫AMOS。
   你说的曲线从-到+的变化由积累→耗尽→反型 这种是MOS管电容
   mos电容和mos管电容不是一个东东哦。

网友:
poly与nwell的之间的电容
一圈n+只是为了给nwell低阻连接
红线是电容的并联电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要瞎捣浆糊哦
    标准的CMOS工艺里有AMOS?
    mos cap 通常是nmos做在nwell里
    利用-vth特性使mos的V型C-V curve 向V负轴平移
    当V>0时,得到更平滑的电容曲线
    根据图里面poly没有盖到active area上面可知,这不是mos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抱歉,我不明白你说的“瞎捣浆糊”是什么意思。

    AMOS电容是兼容标准CMOS工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也意识到我把mos电容和mos管电容混淆了,不过我对你说的AMOS不了解。我会去了解一下的,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吧那我孤陋寡闻贻笑大方了
    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也认为是nwell和poly形成的电容,谢谢你告诉我红线是电感,现在还有个疑问:一个电容是poly包有源,另一个是有源包poly,我不明白这里的有源区是什么作用,它没有掺杂注入的,为什么需要这个有源区?还希望你的回答呀~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你很厉害,解释很合理,帮了我很大的忙,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