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任意波形发生器发出的任意波形到底有啥用???

楼主(2013-11-15):
硕士开题,本来想选任意波形发生器,但是讲不出具体应用范围。。。。有没有什么具体项目中用到任意波形的例子???

网友:
任意波形,有多任意啊,以前用8051,汇编过,方波,三角波和正弦波。

有的模拟电路需要数字电路产生不同类型的波形去驱动,比如DAC。

网友:
如:调试;频谱分析用正弦波,时钟方波。脉冲,PWM。。。。。

楼主:
哦~~我说的任意波形是那种在上位机上自己编辑的一个任意形状的周期波形。。。不是像正弦波、方波之类的波形

网友:
通讯,信号调制,加密解密
图像识别,声音识别
反馈,自动控制

网友:
可用于输入信号模拟,仿真测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