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或者systemverilog中如何获得代码所在行号?

楼主(2013-11-15):
各位:     用$display打印debug信息,可不可以获得当前所在行的行号呀?这样我就不用特别标明“debug1”,“debug2”...,直接把行号作为变量,调试的时候也好定位呀。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宏能用吗?

网友:
利用systemverilog的assertion,可以获得清晰的信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举例一下?我搜索”verilog __LINE__“或者”systemverilog __LINE__“都找不着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还请给个例子,assertion不熟悉呀。

网友:
在systemverilog的LRM中搜索assertion或者property,endproperty就行了,只能提醒倒这啦,自己动动手。不过打印出来的信息仅仅是assertion所在的行号,至于你能够获得多少debug信息还要取决于你写的asser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有个方向,不至于大海捞针就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assertion那么麻烦。。。。。。
    $display("at line %0d: info",`__LINE__);

网友:
长知识了,原来还有这个宏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已经试过可以,真是太强了,去翻了一下IEEE的systemverilog standard,在692页。当时没看到这里,看完14章就去写代码了。还是不能偷懒呀。。。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我也问一句,怎么display当前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