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位大侠知道工艺中的G,LL,LP等参数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13-11-15):
比如说40G等工艺,后面的G,LP,LL等参数是什么意思吗?还有9t,12t等都是什么意思啊?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明白,我3,4年前用过65nm/45nm的工艺,现在已经不做IC了,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回答一下。
G代表General Purpose。
LP代表Low Power,它的Vt通常比较高,漏电小
还有HP,High Power的,他的Vt通常比较低,漏电高。

网友:
GP吧,LL=low leakage???

网友(2014-03-31):
LL 全程应该是ULL ,即Ultra-Low leakage

网友(2014-10-14):
G/GP : logic generic , logic generic plus, 就是普通数字工艺,以速度优先,
没有模拟的特殊器件,
LP/LL : logic low power, lowleakage ,针对low leakage 应用,比如手持设备,
low power应用,主要是oxide比较厚, 晶体管泄露小, 但是相应速度比g,gp慢,

因此GP/LP是针对不同的芯片应用,一般来说,提高performance,速度,用GP,
以优化泄漏功耗为目的,用LP ,

TSMC/SMIC针对90nm以下工艺,每个节点都有 GP/LP 类别,
.13um 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