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简单电路的零极点问题

楼主(2013-11-15):
单端输出放大器

单端输出放大器

就这个最简单的单端输出放大器,按道理应该只有一个极点(输出点),但看幅频曲线,居然有两个极点

相位裕度只有70左右,肿么回事?

感觉唯一的可能MP0的源端,但也不对呀

那点电阻只有1/gm,我也试着改变该点电容,PM无变化。。。

求指导。。。

网友:
就是这个镜像极点的问题,你算出的这个镜像极点的位置在300MHz左右,的确是高于UGF的约140MHz,但是在300MHz时实际Phase shift已经是135度了,也就是说在约0.1*300MHz(即30MHz时)时Phase Margin就已经<90度了。
如有错误,望大家指出!

楼主:
PM=72.6

网友:
冒昧问一句,楼主看过书没?
随便一本教材上都有答案

楼主:
刚刚算了一下MP0漏端的极点:
Gm/2πC
Gm=778.5u    C大概等于400fF
那么极点应该在300MHz以外,可排除MP0漏端的极点
至于3楼说的看书,还真没在书上找到,或许是我没看仔细吧
求指导。。。

网友:
还有一个极点,就是下面的电流源的镜像极点,位置大概是自身ft的一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就在net53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书上貌似没讲过为什么单极点系统的相位裕度会小于90吧...如果假设doublet无影响的话

楼主:
我说的MP0漏端的极点就是镜像极点(net53)呀
那一点频率很高,Gm/C,Gm=778u,C大概400fF,大概在300MHz
但频谱图上,第二极点在140MHz左右,也就GBW左右

网友:
输入管的栅极或激励源是否有大电阻?

楼主:
没有
就是一个0.9v直流串上一个小信号

网友:
ac扫描范围再大一点,看看后面的相位是不是又回到9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我更想要的答案,可是积分已经给出去了。。。谢谢指导

网友:
这个是有源电流镜负载,下面的镜像处也就是net53的地方还有一个极点,这就是这种单端输出和全差动放大器的区别啊~

网友(2014-01-17):
如果只是要求个数,那有定理的:极点个数等于独立电容个数。至于其他问题,似乎等效于天上掉馅饼,除非一些特殊情况,可以近似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