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5 virtuoso 能进,但是无法启动 ADE L,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11-16):
启动ADE L 的时候一闪而过,主窗口错误记录如下图:

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这个真是七八问题啊,不是因为有没有安装mmsim。我以前用csh,换了61就有这个问题。改用bash,一切OK.

网友(2015-01-28):
楼主的系统应该是centos5。我好像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也许用centos6,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Centos 5 / IC615 64bit 没有遇到你这种问题。

网友:
呵呵。俺centos5.6/IC6151和IC616都遇到这个问题。
还不知道怎么解?

网友:
解决了。
应该是mmsim/ic616 需要重新配置一遍,让工具可以连接起来,呵呵

网友A:
郁闷!又出现这个问题。
这次不知道怎么解了?

网友(2016-09-02):
mm的问题

网友(2020-11-05):
请问楼主,当年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了,小弟如今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该怎办

网友(2021-04-25):
引用 网友A:
郁闷!又出现这个问题。
这次不知道怎么解了?

请问最后怎么解决的?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2024-07-15):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