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入门PLL

楼主(2013-11-16):
我想基于cmos设计一个CPPLL,频率在10M到300M,jitter不大于50ps,分频实现自然树连续分频,大神们有何高见

网友A:
频率在10M到300M 范围好宽啊 滤波器不太好实现 jitter也小

网友:
参考频率范围?VCO范围?

网友:
这个指标正常,设计的时候不会有大问题,如果jitter是RMS的话,
1,输入频率不要太低,最好是晶振,5-20MHz。
2,CMOS VCO的gain太高,设计的时候把Kv 设计在400MHz/V, tt, 25C. 就好了
3,CP的电流设定10uA比较合适,
4,loop filter的电容100p-200p都可以。 R值最好不要超过30K,否则噪声指标就会有压力。
5, pfd用meneatis 1996年paper上那种,业界最常用的。
功耗估计,如果180nm的话, pfd, divider 大约500uA,  cp大约100uA, bias什么的给200uA,VCO  500uA-1mA (300Mhz 条件)。 Total:1.5mA~1.8mA. 如果想提高噪声性能估计CP和VCO多加点电流,2.5mA 足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B:

    your current budget for VCO is too much ...

网友:
我在SMIC .18um,EEPROM 工艺下做过270MHz PLL,功耗当时是1.1mA@270MHz。500uA给了VCO,jitter是15-25ps Rms。pk-pk 100--150ps.
但是频谱上VCO的噪声比较大,所以这里建议给多点VCO电流。

网友(2022-07-02):
引用 网友A:
频率在10M到300M 范围好宽啊 滤波器不太好实现 jitter也小

这个范围肯定不在PLL fbdiv中实现,一定是PLL+post-divi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