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ectre仿真:in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楼主(2013-11-16):
最近在自学IC 设计,入门好难。spctre仿真遇到问题,求各路神仙帮吗

安装了CSMC05MMPDK ,NMOS 和PMOS 仿真都没有问题,但是使用电阻的时候仿真出现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 'rpply1_pcell_0',during circuit read_in.
        'input.scs' 15: R0 is an instance of an undefined model rppoly1.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回复 楼主:

经过这个周末的摸索,终于独自解决了。大概过程写一下,发现很多和我一样的菜鸟遇到同样的问题。

首先是 model library, 仿真模型scs虽然是一个文件,但是需要多次调用,根据不同的器件在section中填写不同的值,需要自己看一下scs文件。后面找的资料也印证了我的想法。txt不能传,上个压缩包

修改完model library后,电容可以仿真了,然而电阻还是不行,这时我的电脑提示gcc有问题
解决方法:gcc全部安装,安装gcc-devl等
安装完后,还是提示有问题
libc.so: file format not recognized; treating as linker script
libc.so:5: syntax error

按照http://www.linuxsir.org/bbs/thread252932.html 修改就可以了。

我升级到FC5.0以后,在编译binutils的时候, 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然后, 我比较了一下
FC5.0上面的 libc.so和
我的另外的机子 RH9.0上面的 libc.so
发现
#cat libc.so
/* GNU ld script
Use the shared library, but some functions are only in
the static library, so try that secondarily. */
OUTPUT_FORMAT(elf32-i386)
GROUP ( /lib/libc.so.6 /usr/lib/libc_nonshared.a AS_NEEDED ( /lib/ld-linux.so.2 ) )

而RH9.0上面的是
/* GNU ld script
Use the shared library, but some functions are only in
the static library, so try that secondarily. */
OUTPUT_FORMAT(elf32-i386)
GROUP ( /lib/libc.so.6 /usr/lib/libc_nonshared.a )
所以,我就把不一样的地方删了, 然后就成功了。

安装完后提示res_va.va文件打不开,打开scs文件,确实调用了这个文件,而安装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个文件。很多人出现问题可能是这个问题吧,不能随便找一个,我在论坛里找到st02,重新下载,从里面找到了这个文件,放到与scs文件同一个目录下。

然后仿真,问题解决!!真开心!!

res_va.va 文件

网友:
嗯,自己折腾清楚的还是蛮难得的
spectre的电阻一般都是采用verilogA的方式来定义的
所以都会有res.va文件

PS:没有专门的CAD,很多乱七八糟的小问题其实很纠结的说

网友(2015-10-09):
还是不懂解决呢

网友(2016-04-26):
不要把时间花在工具,很多问题问一下 就迎刃而解了。

---------------------------------------------------------
诚聘模拟IC设计实习工程师 地点:上海、嘉兴
职位一:ADC方向,要求有ADC理论;职责:ADC等模拟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职位二:电源管理方向,要求有ACDC或DCDC理论背景;职责:电路设计、维护、改进、测试等。

联系:sv@sovan.com.cn

网友(2024-11-21):
同样问题,真邪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