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中,3<<a,可以实现8除以a这个功能吗

楼主(2013-11-16):
verilog代码中,3<<a,可以实现8除以a这个功能吗,求解答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实现,但是只能是整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看过这种写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左移右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来是故意反着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以吧?3<<a,表示的是3左移a位吧?

网友:
楼主应该是表述不清楚。理论上,在二进制里面左移a位是乘2^a,右移是a位是除2^a

网友:
是移位, 不过这是左移相当于*8不是除以八

网友:
实现的是3*2^a,不能实现8/a

网友:
应该是右移3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