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型层的电子来自哪里??

楼主(2013-11-16):
记得以前在学半导体物理时,谈到mos结构(无源级和漏极),谈到这种结构反型时,似乎反型层电子也是由衬底提供。
但是后面学analog NMOS的中反型层的电子来自源级?

想问,究竟反型层电子是怎么来的

网友:
导电沟道下面的耗尽区

网友:
MOS管由源极提供,没有源漏的MOS电容由衬底提供,半导体里讲MOS电容就是用的这种结构。总之,只要有源漏就是源漏提供,即最容易得到电子的地方。

网友:
3楼说的很对,就是这样的。

网友:
mis的结构电极接M和Semi,mos结构接G和source。但都是先耗尽,再反型

网友:
无源漏的是mis结构,和mos有些不同的

网友:
反型层的载流子从源漏端来。可以考虑如果没有源漏端,只有一个metal-oxide-semi的结构的话,电极加偏压,表面的载流子是半导体的少子,形成速度慢,一般情况下10^-3s。这也是为什么C-V曲线为什么在高频下不会反弹的原因,因为来不及形成反型层。而实际的mosfet的工作频率完全可以超过Khz,Mhz。从这一点可以说明反型层的载流子不是从衬底来,而是从源漏来。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详尽,顶一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漂亮! 再请问下,为什么这两种结构的Vth的表达式一样???

网友:
个人觉得,并不见得分得清具体电子是哪里来的,即使在MOS结构中多种来源都是同时存在的,只是那边电子多且容易进入沟道,在沟道反型条件出现时,可能那边就是沟道反型层电子的主要来源。。。

网友:
    Vth是静态参数。也就是形成沟道所需积累的电荷的量。

网友(2015-06-06):
直流静态情况下,当VDS=0时,VG大于阈值,沟道处的反型层载流子来自衬底。源级和漏极没有净的电子流入沟道中;当VDS大于0(小于0)时,电子会在平行沟道电场的作用下从源级(漏极)输运到漏极(源级),所以电子的来源是源级(漏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