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类功放的稳定因子Kf小于1,B1f小于0,怎么改善功放稳定性?

楼主(2013-11-16):
我在设计一个A类功放,昨晚阻抗匹配后发现在一些偏置电压下A类功放的稳定因子Kf小于1,B1f小于0,怎么改善功放稳定性,使功放在一个连续的偏置电压范围具有较好的稳定性,恳请各位走过路过飘过的神仙的指点!!

网友A(2014-08-16):
在前面输入级加一个电阻与电容并联的网络即可

网友(2016-03-03):
我现在才研一,刚研究这个问题,谢谢你的提问

网友:
串联电阻或者并联电阻。

网友(2020-06-14):
引用 网友A:
在前面输入级加一个电阻与电容并联的网络即可

请问一下稳定性的这些原理是啥

网友:
输入家电阻  第一级电源加电阻

网友(2020-12-09):
最后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下吗?

网友(2021-02-28):
真要绝对稳定,你的增益会略低

网友(2021-07-08):
把输入阻抗拉到稳定性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