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请进,请教report_timing报告怎么读

楼主(2013-11-17):
我在执行了在report_timing之后得到的报告如下:  Point                                    Incr       Path
  -----------------------------------------------------------
  clock CLK (rise edge)                    0.00       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0.00
  input external delay                     5.00       5.00 r
  data[1] (in)                             0.00       5.00 r
  U34/ZN (INHSV0SR)                        0.02 *     5.02 f
  U31/ZN (OAOAOAI211111HSV0)               0.38 *     5.40 r
  U30/Z (AND2HSV0RD)                       0.17 *     5.58 r
  obit[0] (out)                            0.00 *     5.58 r
  data arrival time                                   5.58

  clock CLK (rise edge)                   20.00      20.00
  clock network delay (ideal)              0.00      20.00
  output external delay                   -5.00      15.00
  data required time                                 15.00
  -----------------------------------------------------------
  data required time                                 15.00
  data arrival time                                  -5.58
  -----------------------------------------------------------
  slack (MET)                                         9.42

一些数字后面跟的r,一些数字后面跟的是f,他们到底是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r:rise
f:fa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r是指相对时钟的上升沿计算的延时的吗?f指相对于下降沿计算延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put external delay                     5.00       5.00 r
  data[1] (in)                             0.00       5.00 r
  U34/ZN (INHSV0SR)                        0.02 *     5.02 f为什么开始是相对于rise的,后面就是相对于fall的?这个事怎么计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U34/ZN (INHSV0SR)是个反相器?信号上升沿进入,下降沿出来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原来这样确实INHSV0SR是个反相器,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