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via的详解

楼主(2013-11-17):
各位大牛:

请问,ICC中create_via的时候,有这么几种via_master,请问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VIA67_1cut; VIA78_1cut_FAT_C, VIA12_1cut_V,  VIA45_1cut_H_3S, 等等...
还有via的array_size大小该怎么确定呢?

楼主:
再追加一问,什么是FAT VIA啊?

网友:
VIA67是metal 6和metal 7之间的VIA
1cut一般情况下这个VIA的cut高和cut宽是一样的,类似一个单位大小,你可以比较下它和2cut的区别
FAT你可以理解为VIA比打孔的那个net要宽些
这些都只是根据VIA的一些特性命名而已
用report_via_master来查看它们的参数

用set_via_array_size确定array_size大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袄,谢谢您 的回答,请问icc中“create_preroute_vias”和“create_via”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自己man下

网友C(2023-03-06):
想问下各位前辈,一个via层如何都设置为2cut,我现在只有90%左右的双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问下各位前辈,一个via层如何都设置为2cut,我现在只有90%左右的双孔

你用什么工具,inn还是icc2?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