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代码中,在某个时钟的上升沿,交换两个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3-11-17):
在某个时钟的上升沿,交换两个寄存器的值,Modelsim仿真过了。但是在综合的时候,或者下载到板子上的时候会不会出现冲突或者错误啊?
always@(posedge clk)
if(state==change)
       a<=b;
................
................
always@(posedge clk)
if(state==change)
       b<=a;
..................
...................

网友:
这个问题貌似夏宇闻的书上有讲啊;不会的;

网友:
这个应该会吧,always语句是并行执行的,时钟沿来了两个always是同时进行的吧!

网友:
不会的,因为你用的是非阻塞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good,有道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good,回去看了,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建议回去看看夏宇闻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