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buntu安装vcs后,运行lmgrd,报错找不到文件或目录

楼主(2013-11-17):
ubuntu12.04安装64位vcs,安装完成后,license也生成了,但运行lmgrd -c lic.dat的时候,报错 bash:lmgrd 没有这个文件和目录。哪位大侠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我which lmgrd,都有的,在lmgrd所在目录运行lmgrd也不行,bashrc里面的PATH也设置的没问题,急急急!哪位大侠给看看!

网友:
安装lsb_release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安装完了好像还是不行呢。

网友:
缺少库文件!!应该是lsb-core吧  好像

网友:
如果不行的话,要用root权限。用root权限的时候,需要把lmgrd的路径export到root中的PATH里

楼主:
搞定了!  但也悲剧了,我用的ubuntu版本是12.04的,linux内核版本是3.8的,太高了,跑不了vcs2012.09........  伤心啊。。。。。。。。。。。。。。   大家都是在哪个ubuntu版本上跑vcs的??

网友(2014-01-03):
回复 楼主:
我用虚拟机安装的Ubuntu12.04,成功使用过VCS2009与VCS2013,现在用的是VCS2013-mx,正常啊。

网友(2014-05-24):
回复 楼主:

   楼主最后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我用的是ubuntu11.04 + SCL11.06,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最后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我用的是虚拟机 ubuntu11.04 32位 + SCL11.06,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你现在都用的那个版本啊?

网友(2015-10-23):
确实遇到这问题很无奈

网友:
因为急着使用,我采用了quartus 11.1sp2附带仿真器的lmgrd运行,正常使用modelsim 10.2c se。ubuntu 15.10 32bit.

网友(2015-11-28):
回答一下啊  大神们

网友(2016-05-21):
你倒是把你解决的办法分享出来啊

网友(2019-08-02):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但也悲剧了,我用的ubuntu版本是12.04的,linux内核版本是3.8的,太高了,跑不了vcs2012.09..... ...

你的问题是在输入lmg_vcs时,返回zsh: command not found :lmgrd吗,请问最终是如何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