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问下create_clock的问题

楼主(2013-11-18):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create_clock定义在pin上的话,前面IO里的延迟怎么办?比如一个振荡器,如果定义在输出pin上的话,振荡器内部的延迟不就没有计算在内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设latency

网友:
是input_delay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综合时一般不用设latency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存在各个不同source latency的clock之间的交互,就应该设明各个latency。如果不存在这种交互,就不用设。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习惯上input delay是约束data路径,latency是描述clock路径

我觉得描述PLL到时钟pin的delay,还是latency更合适些。

网友:
Latency 一般有两种吗 一种是source latency 和 Network latency ,
你说这种应该设成source latency 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