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的PSR在1M达到40dB以上,有什么办法么

楼主(2013-11-18):
如题,LDO的erroramplifier的GBW大约在几兆,这样就会限制在1M时的PSR,只能达到10dB左右,有什么PSR enhancement的方法或者好的论文可以达到这个指标么  坐等大神指点~~~

网友:
A CMOS LDO Regulator with PSR Better Than −56dB up to 10MHz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忘记说了,我做的是capless,查到了两篇,写的的确很诱人,可是都有片外电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忘记说了 我做的是capless。按照你说的查到了两篇,结果很诱人,可都有片外电容啊。。

网友:
-20~-25dB还可以 要到40dB以上有点困难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要求 at1MHz 时 Iload多大?

网友:
在1M时还用feedback来improve PSRR,有点困难了
可以考虑feedthrough,paper上也不少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是30mA,如果要达到40dB的要求,我只能减低PASS pmos的宽长比,到最大电流为5mA左右,差不多能满足要求,不过这样肯定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的回答!我不大明白feedthrough,搜关键字也没找到论文,你能提供几篇文章给我看看么?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isscc 2013   A universal GNSS (GPS/Galileo/Glonass/Beidou) SoC with a 0.25mm2 radio in 40nm CMOS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帖子的论文也许对你有用http://bbs.eetop.cn/thread-427254-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给个链接吗 此篇论文的

网友:
查阅网络资料
用反馈的结构 在Iload<=50mA的情况下,VddPSRR一般可以到30~40dB,50以上有点困难
用feedback 可以到60dB以上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http://ieeexplore.ieee.org/stamp/stamp.jsp?tp=&arnumber=6487758 要是你不能下的话我在传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用了非常简单的折叠共源共栅erroramplifier,只要加大电流就可以达到40dB的要求了(不包括BG差不多200uA)!60dB这种方法好像不好实现,应为功耗实在太大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上传在这里吗 或者我给你邮箱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种方法的实现原理 还是把Amp的Gain和BW做大

网友:
improve loop bandwidth to provide enough gain @ 1MHz.
Besides, you could also try to add a PSR cancellation circuit.

BR, lightgo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B:

a universal gnss soc with a 0.25mm2 radio in 40nm coms.pdf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网友(2017-08-09):
两个ldo级联的结构可以吗

网友(2019-06-12):
it's not easy to get it ~~

网友(2022-01-16):
请问一下是用了怎么样的结构呢?最近也需要做1M40dB左右的L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