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rnhpoly参数出现问题

楼主(2013-11-18):
我遇到一个问题,rnhpoly这个电阻的Segement Length修改了不起作用,而且会出错,
\o CDF: An error occurred when evaluating callback.
\o     Callback: l->callback => tsmc18rf_rnhpoly_CB( 'l )
\o
\o     Message:  *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tsmc18rf_rnhpoly_CB
\r "38.92u M"
请问工艺库有问题,还是软件有问题?希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估计是软件问题,或是不同工厂工艺库的兼容

网友:
是不是只有固定的几种length?
或者有size约束

网友:
回复 楼主:

    38.92u M这个是不是你输入错误了,有的是不用输入单位的,有默认单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修改了数字,本来就有默认的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介个应该不会有什么约束吧,要不电阻的值就是固定的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难道是软件的问题,,,,应该不会不兼容吧

网友(2015-05-29):
首先确定你的cds.lib中是不是调用了多个pdk,如果有尽量只调用一个simc的pdk.
还有一个就是在cds.lib中pdk的名字一定要完全和文件夹名字相同,如smic18mm,因为在libinit中可能调用这个名字。
最后,直接ciw中load "libinit.il"看看cds.log输出中有什么错误。

以上引用自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304570-1-1.html 第1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