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SW窗口的搜索功能怎么设置

楼主(2013-11-18):
LSW窗口的搜索功能怎么设置

网友:
先说你的virtuoso是啥版本的,再说明白你说的怎么设置是要达到什么效果
自己说明白了,别人才能帮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5141版本,smic18工艺,搜索layer用的,以前用过别的工艺的有搜索功能的,难道跟工艺有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工具的功能和工艺文件应该没啥关系

网友(2016-08-26):
回复 网友A:

   版主,在LSW窗口里,假如想要搜索HV,在tsmc18的工艺里面有很多的HV,只是后面一栏的属性不同,有DUM,有PDD,有NDD等等,但是又不是在一起。怎么操作进行选择,可以在LSW中查看所有的HV层次??我想要的功能就像在word里面搜索关键字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的LSW有搜索功能就可以了,输入HV就会显示所有带HV的所有层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的是什么版本的virtuoso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进行搜索?我的只是在LSW上面AV NV AS NS这一栏下面有个空,在这个空里面输入HV,然后LSW就会自动选择到HV这个层次,但是只是显示LSW中最排前第一个,就没有别的选择了。但是第一个又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层次,我想知道别的功能的HV。有什么快捷键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IC5141,难道是因为版本太low,LSW没有这个功能么?或者说有别的快捷键?版主,求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个614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惜是公司的,我没权设置。难道只有61的有这搜索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像是跟工具有关,不是什么快捷键,不妨选中LSW窗口之后,ctrl+F试试,如果不能显示/隐藏 搜索功能就说明是版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