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验证时,调用的存储器内部出现违例

楼主(2013-11-18):
在DRC验证时,发现调用的存储器内部出现违例,V3的size太大

请问这个违例跟ICC本身是无关的吧??若要修复该违例,应该如何着手,存储器是其他人用memory compire生成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memory compiler重新生成下,top metal不要定义为m4,可以m5/m6/m7。。。均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应该是,我这个设计用的6层工艺,但是存储器top层设在M4,但是现在我打开MC,发现只有一个M4的选项,top层不能选其他的,这个是什么问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 RFTP RFSP这两种存储器只能选最高M4~~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版大,我自己想通了呵呵,问题解决了,不太好表达,我这里就不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解决了就好,我说的情况是通用情况,就是TV的size比普通的大,所以规避过去就行

楼主(2014-04-22):
回复 网友A:

请教下,MC 的工艺文件中是否有与温度相关的部分,比如商用的memory的工作温度是否一般也限定在0~125度,如果我想将这个温度扩展到-55~125度,有什么建议吗?标准单元我可以在ncx下用Hspice重新仿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温度都会涉及到,跟stdcell的timing lib一个意思。
如果扩展温度范围的话,这要看你有没有对应的仿真model来对应,不然谁也不好说那个温度下的mos管子是什么特性,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