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流水线ADC第一级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3-11-18):
最近看的一篇关于流水线10bitADC的论文里提到,如果第一级为多位(如4bit,后面几级均为1.5bit),那么第一级MDAC中的运放设计难度将大大降低,这个难度的降低具体指哪些方面呢?有没有哪位好心的朋友帮忙解答一下,菜鸟不胜感激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道对不对:
1. stg1增益提高,容许输出端有更大的settling error,所以该级的闭环带宽要求可以降低;
2. stg1增益提高,利于压制back stg的error,所以stg2可以scale down more agressively,利于stg1拉高非主极点;
3. stg1增益提高,利于压制本级OTA的noise,利于节省电流;

网友:
楼上说的好全面,学习!

网友:
说说自己的浅见:
级电路分辨率直接决定MDAC反馈系数,分辨率越高,运放闭环增益越大;就单级级电路而言,分辨率提升会使运放在达到相同闭环带宽条件下消耗更多电流。(当然lonerinuestc说得没错,建立要求降低了或许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带宽)在ADC总分辨率不变前提下,扩大单级分辨率意味着级数的缩减,后级的电流消耗则会减少。我记得有paper做过建模,大概是单级分辨率为2-bit~3-bit总功耗最小。
噪声方面,级分辨率越高,运放反馈系数越小,噪声越小(可以推一下)。
另据paper(自己没研究过),级电路分辨率还影响到对电容匹配性,增加级分辨率会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