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如何删掉calibre界面下runset path失效的路径?

楼主(2013-11-18):
大家好,请问大家一个问题,通过run lvs/drc出现的界面上出现了一个Load Runset File界面,其中列出了很多红色的已经失效的path,请问怎么才能彻底删掉红色失效的path?我按照http://bbs.eetop.cn/thread-362509-1-1.html此链接的帖子,删掉了drc路径下的.cgidrcdb文件,删掉了lvs路径下的.cgilvsdb文件,可是重新打开界面run drc/lvs还是有红色失效的窗口,不知道怎么办了,请大家提供解决的办法,谢谢啦!!

网友:
还真是不知道啊。

网友:
在 一開始登入的目錄下 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我在run drc/lvs 的路径下找到了帖子中提到的文件,已经删掉了,可还是有红色失效的path,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能你的home目录还有叫.cgilvsdb之类的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没看清楚我提出的问题,我已经将drc和lvs相关的文件删掉了,可是再次开启calibre,现象依旧。烦恼中...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只是说“run drc/lvs 的路径下找到了帖子中提到的文件 删掉” 没有说你把home目录下的相关文件删掉呀

网友C:
进入home,找到.cgilvsdb,vi打开,删除失效的path,保存退出,只能帮你到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感谢你的答复,你说的文件就是在run lvs的路径下,打开此文件,没有所谓的多个失效的path,只有一个已有的path。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家目录下的.cgidrcdb .cgilvsdb等文件删除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文件都删掉了,重启calibre依然存在红色的失效的path。谢谢你了

网友:
在你的根目錄下
edit  .cgidrcdb .cgilvsdb
把不存在的路徑刪除 就不會再出現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答,我使用的是登陆服务器工作的。在自己本地工作目录下,已经删掉了你说的那些文件,但重新启用calibre,红色path依旧出现。而且,我再删掉这些文件前,vi进去看过这些文件,没有红色失效的path,很干净。你的回答其实和帖子中其他朋友回答的一样,没有效果。现在只能让红色path存在吧

网友:
那你把除了有用的文件比如.cshrc,cdsinit的其他文件都删掉试试。。。

网友(2014-06-01):
学习了,去试一下

网友:
试过了,有用,非常感谢!在根目录下找到.cgilvsdb  .cgidrcdb等文件,删掉失效的path即可。

楼主:
    感谢您的答复,好久没管这个问题,今天终于按照您说的找到这个地方了,您说的没错就是这个办法,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4-10-16):
想请问楼主,为什么我在我跑LVS的文件里找遍了也没找到.cgilvsdb文件呢?

网友:
其实只要在根目录下删除.cgidrcdb和.cgilvsdb下对于的路径就OK了。

网友(2021-07-29):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我删了那两个文件,没用啊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C:
进入home,找到.cgilvsdb,vi打开,删除失效的path,保存退出,只能帮你到这了

网友(2023-12-08):
在自己的home路径下找到.cgilvsdb文件 ,vi进入找到对应的runset行进行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