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与BSD都用应该是怎样个流程?

楼主(2013-11-18):
都是在DC环境下做的

目前尝试的两种方案:
1)先做完扫描链再做JTAG 结果去ATPG的时候 run DRC会认不出扫描链 显示Chain chain0 blocked at MUX gate hhsoc_smici_BSR_top_inst/\hhsoc_smici_rpad_dataout[0]_bsr178/\*cell*19857 (332827) after tracing 0 cells. (S1-1)

2)先做JTAG再做扫描链 则扫描链的仿真没问题 但是JTAG就不能写出测试向量和bsdl了 报错Cannot access Instruction Register during the shift-IR TAP controller state.

应该就是两个东西互相干扰导致的 应该怎样处理?请各位指点 拜谢!

网友(2014-05-08):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我现在也在学习BSD,是应该先BSD,还是先扫描链呢?

网友(2014-09-27):
BSD只需要读design blackbox就可以了啊,两者可以没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