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calibre进行pex,后仿真时报错

楼主(2013-11-18):
用calibre做的pex,生成config cellview进行仿真的时候报如下错误:
terminal 'OUT' of instance 'I0', in cell 'INV_test', view 'schematic' : cannot be found in the switched master of the instance
还有:
terminal 'OUT' found in cell 'INV', view 'symbol' does not exist in cell 'INV' view 'calibre'
好像是说symbol里面有的pin,在calibreview里面找不到,似乎大小写出错会有这个问题。但是,在pex rule里面已经设置了SOURCE CASE YES和LAYOUT CASE YES,并且把所有的pin都改成大写也不管用。
奇怪的事,用同样的rule和runset,有些电路后仿就没有问题,有些就有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非常感激!

楼主(2013-12-18):
问题解决了。如果版图端口有变化的话,删掉pex目录下的template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
解决问题的帖子最值得称赞啦!

网友(2014-11-12):
哇哇哇,楼主的问题自己搞定了还发上来了,真是太赞了~

网友(2016-01-28):
恩~我也没找到template文件夹

网友(2017-04-01):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pex里面还有一个svdb文件夹,template在这个svdb文件夹里面

网友(2017-08-30):
解决了我的问题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