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版本太高,vcs用不了吗?

楼主(2013-11-18):
我用的ubuntu 12.04, vcs用的2012-09, license什么都安装好了,但仿真的时候报错:Sorry, Linux version 3.8.0-33-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这是不是以为这只能安装低版本的ubuntu,或者用高版本的vcs吗? 求大侠指教啊!!

网友:
ok for ubuntu 10.04

网友:
改一下vcs那个命令就行,它实际上是一个脚本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如何改呢??

网友(2020-07-0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要如何改呢??

留给后来有需要的朋友:

vi `which vcs`

#VCS_ARCH=`${UNAME}` 2>&1
#VCS_RNAME=`${UNAME} -r`;
#VCS_MNAME=`${UNAME} -m`;
VCS_ARCH="linux64"
VCS_RNAME=`${UNAME} -r`;
VCS_MNAME="x86_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