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做一个只提供浮点运算的CPU 难度大么?

楼主(2013-11-19):
我看日本维纳斯  用45NM的技术就可以完爆当时的INTEL CPU

当时 X56XX系列 都是32NM技术

我想问 单纯做一个浮点运算的CPU 难度大么?

台积电现在不是都有 28NM加工技术了么?

网友:
做一个提供浮点功能的CPU难度不大
做一个可以超越intel浮点能力的CPU难度中等
做一个可以超越intel浮点能效的CPU难度是极大的

网友(2014-05-01):
要做什么? 只做FPU?
是否需要与IU配合? 并行还是串行嵌入?
性能不容易拼上去,
验证才是最折腾的,754 854的,想做到标准兼容,性能又极高还是挺麻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