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功率直流电机的控制

楼主(2013-11-19):
控制要求:
单片机根据系统按键设定值控制24V直流电机移动相应的位置;直流电机功率不小于500瓦,即直流电机的工作电流能达到20A左右,这种大功率直流电机选什么驱动芯片?

网友:
这么大电流,是不是要继电器来控制了?好像没有20A的功率器件。

网友:
20A的mos管应该是有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还真没有用过...TI3A以下的电机驱动芯片大把大把的...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2180500166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那两个1N1007(D2,D3),就知道用继电器了...呵呵...用继电器的话就没有什么技术难度,而且精度应该达不到吧...呵呵

网友:
请教,如何检测直流电动机的工作状况。直流电动机坏了怎么检测?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机的异常的工作状态只有过流, 在驱动环路中串入0.xx欧姆的采样电路, 将电流转换成电压, 检查过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牛人!!!

网友:
MICROCHIP很多,H桥用MOSFET自己搭。

网友:
电流太大,建议还是分立元件驱动吧

网友(2013-12-22):
用分立mos管搭全桥,但是pwm驱动pmos和nmos是需要芯片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个叫DZ98。com的网站,你可以看看他们卖的东西,可能有成品。

网友(2014-02-10):
用功率管小菜啦

网友:
果断MOSFET啊

网友(2014-10-24):
用MOSFET搭个全桥电路,大把大功率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