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如何创建多边形的Floorplan?

楼主(2013-11-19):
EDI如何创建多边形的Floorplan?
看到这上面只能创建矩形的Floorplan呢,一开始怎么看不到memory?

网友:
是block的boundary 要设成多边形吗? 现在的EDI 应该是不支持的。
只有在顶层切的时候制定这个module 为多边形 ,可以在gui上用剪刀切, 也可以用command
setFPObjBoxlist/polygon , 然后savePartition

以上言论不代表本台观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用EDI做block时,要设置多边形,是不是得这样:先specify Floorplan..,做一个矩形出来;
然后 Edit Floorplan > Cut Rectilinear呢?

刚刚学习EDI,之前用的ICC

网友:
回复 网友B:

   Cut Rectilinear 这个form 是在floorplan下面吗? 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EDI  你可以试试 我觉得好像是不能直接对block的boundary 直接cut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功能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EDI不是这样来做Block的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不能切boundary, 切别的 可以 module 的boundary ...

网友:
1.可以gui切
2.可以用命令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