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condary PG pin/rail 原理和作用

楼主(2013-11-19):
各位大牛,
Secondary PG pin/rail 原理和作用 是什么啊?
Preroute/derive PG connection 是不会去连 Secondary PG pin 和rail ?
需要额外的route_zrt_group 来连接?

多多指教啊

网友:
顾名思义啊,就是第二对电源地,lowpower设计时有些cell所在的区域会断电,但是cell本身需要保持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说这第二对电源会连到不同的power strap 上咯?

网友:
关断区域所在的always oncell需要连常开的power net,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