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mething about corner∠

楼主(2013-11-1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corner不一定这么简单
仔细分析起来cox的变化nmos和pmos的变化方向是一致的
迁移率更接近硅的本征参数
另外考虑corner的时候还要考虑bias的corner变化

其实分析起来是很麻烦的一个东东,而且很多器件原理层面的很多没法分析的东西
可以通过这种方法偷点余量出来,玩玩学术可以
但是量产还是把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