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TS_cell 被扔至原点

楼主(2013-11-19):
请教一下各位大侠:
我在用icc长cts时,设了一个前缀,让在长cts时插入的cell前面加CTS_1_,结果发现做得唯一不好的地方,是有一条路径特别的长,查了一下,发现icc把一个前缀为CTS_1_的inverter,扔到了原点,原点处放着macro,还盖了blockage,,以前从没有遇到过,我重跑了好几次,都这个样子,
解决方法最笨的就是手移一下这个cell,但是不知道原因啊?查了好久,这个cell 在cts报出来的tree上也找不到,请问各位有没有碰到过?

我所用的命令就是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网友:
log怎么报?

楼主:
在logs中没有找到该cell的明确信息,

只是有如下信息
++Longest path for clock ck_125 in corner 'default:max##ELMORE':
object                 fan cap trn inc arr r location
inst_CMU_sscd/BUF_CK/CTS_1_INVCKLARMX_GB/_PRESOURCE_ (INVCKLARMX1)
                                                0 -51 -51 F (  0  0)

.........

这个上面的cel就是被抛到原点的cell

要不就是我道行不够深,没有找到相对应的信息,反正我前前后后找了一下log,没找到直接相关的

网友:
查看你floorplan文件里是不是有这个ce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