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TSMC0.25工艺的问题,希望还在使用的前辈多多指点

楼主(2013-11-19):
RT,现在小弟还在使用这个TSMC0.25工艺进行设计,但是在工艺厂提供的数字工艺库中并没有提供有关寄生参数提取,也就是用于StarRc所需的工艺文件,具体说来就是.nxtgrd文件当然这个文件可以由.itf文件直接生成,但是这个.itf文件也没有,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在250nm下不用进行寄生提取,而是用captable这样的文件只做encounter里的抽取就够了?望多多讨论哦~

网友:
看的人多,不知道的也多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谁说没有这个文件了,问foundry要,不然就是你没有好好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说这个文件是肯定会提供了?找过了,确实没有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告诉你,确定是有的。也许原来的digital里面没有,你可能要找foundry专门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是这样的,这个0.25工艺的,我看foundry厂只提供了captable文件,并没有给出starrc相关文件,就在想,是不是这个工艺没到深亚微米就不需要做starrc的抽取,只要在encounter里加入captable文件而后提取spef文件就可以了呢?

网友:
回复  cxl666

    版主是这样的,这个0.25工艺的,我看foundry厂只提供了captable文件,并没有给出st ...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说,其实最好都要做的,不做RC提取后仿风险大些。tsmc025 logic,mix,bcd的都有starrc文件提供的,只是不在那个digital包里,我用的这个process就有。小规模,时钟工作频率低的芯片也许会没问题,但是大的一定有问题。后仿还是很必要的,如果你实在要不到这个文件,也有别的办法:一是自己修改,根据已有文件生成itf,然后转nxtgrd文件。二是使用别的抽取工具,比如cadence的qrc,或者calibre也可以。输出你要的spef格式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指点,你谈及的两个办法其实我也考虑了,第一个,我不知道这个itf文件能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得到,希望能具体指点一下;第二个问题,也就是用QRC,这几天在论坛里下了一下有关QRC的文档,确实如版主你之前说得那样,有个独立软件QRC来抽取,我之前一直以为QRC这个软件就是内嵌在encouner里的抽取小插件一样的小软件,只要在encounter中输入
“extractRC
rcOut -spef xxx.spef”
就算是抽取完了,没想这不是,
版主有个不情之请,想问一下对于QRC,有没有像StarRC那样的一连串的脚本指令,只需修改相关输入输出文件就可以提取的?能否提供一下工程实例的脚本呢?不胜感激~~

网友:
    itf,自己写的话从EDR文件,lef,calibre xrc文件中可以知道参数。格式你可以查看帮助文档或参考其他工艺的itf,这里就不赘述了。
QRC看你结合calibre.assura,pvs或standalone.命令或者界面你可以查找帮助文档,也都简单的。

网友(2014-01-15):
cant find any files

网友(2015-07-09):
我希望我可以帮你

网友(2015-11-22):
回复 楼主:
我是个大学生我做毕业论文急需0.25的工艺库,希望大神能给我一个0.25的工艺库 谢谢 715276900@qq.com

网友(2024-03-04):
你好,请问后来您获得了itf或者nxtgrd文件了吗?我在TSMC.18工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您好,请问您最后获得了itf文件或者nxtgrd文件吗?我在TSMC.18工艺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