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变压器设计

楼主(2013-11-19):
高频变压器设计

在变压器中,由于两个导体之间分布或寄生的电气耦合,绕组线匝之间、同一绕组上下层之间、不同绕组之间、绕组对屏蔽层之间沿着某一线长度方向的电位分布是变化的,这样就形成了分布电容,由下式表示:

式中:M为分段的段数;N为每段的层数; Co为静态电容(pf);U为层间的电位差;UP为初级电压。
高频变压器的分布电容主要是由绕组对磁芯(或对屏蔽层)分布电容、各绕组之间分布电容、绕组与绕组之间分布电容、以及初、次级之间分布电容四部分组成(其中初、次级之间的分布电容由于高频高压变压器基本都设有屏蔽绕组,由于屏蔽层的存在,大大减小了原副边耦合电容,其影响可以忽略)。电容量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绕组的几何形状。高压变压器一般会有比较大的匝数比,二次绕组的匝数较多,将产生较大的分布电容。对于二次侧来说,分布电容可达到匝数比平方的数倍,导致无效电流通过二次绕组,从而使变压器效率降低。
目前在高频高压变压器制作过程中,为尽量减小其分布电容,次级绕组一般采用分层、分段或分线包绕制,即将次级绕组分为多个线包,各线包之间串联连接,每个线包从最底层开始向上逐渐减少匝数;具体到相邻两层的电气连接方式主要有“]”型、“∠”型、“Z”型三种绕组结构;也有采用分槽绕制结构的。

“]”型、“∠”型、“Z”型三种不同的绕组结构及分槽绕制结构示意图
这几种方式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分布电容。

同样,漏感是表示变压器绕组之间不完全耦合所表现出来的寄生效应。
由于大功率、高压、高频变压器与普通变压器存在的的设计方法不同,主要表现在:绝缘需求、寄生成分、空载损耗、负载损耗、电晕放电及整流等方面。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之间需要有效的绝缘厚度或距离,以避免电场击穿。因此,一次绕组和二次绕组之间的电磁耦合不像传统的低压变压器那样紧凑。对于一次侧来说,这将导致寄生泄漏电感,从而影响变压器的最大功率容量。特别是在设计大功率、高压变压器的时候,如要保证足够的绝缘距离,就会有寄生电感产生。影响漏感的因素有:
1、变压器的结构形式及尺寸;
2、铁芯形状(环形最小)、尺寸、初级和次级绕组匝数;
3、导线截面积、绕组绕制方式、绝缘距离等;可以由下式表示:

式中:h为绕组厚度(cm);L1为初级绕组周长(cm);L2为次级绕组周长(cm);L3为初、次级间绕组周长(cm);a1为初级绕组厚度(cm);a2为次级绕组厚度(cm);a3为初、次级间绕组厚度(cm);μ0为空气导磁率;N1为初级匝数。
可以看出,高频变压器的漏感实质上是一个线性电抗,它与有效负载一样,制
约着电源的输出功率,它对电源输出回路的影响可以通过下面两个公式说明

式中:Io 为输出电流;Uo 为高频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Z 为输出回路总阻抗;X1,X2 分别为折算到高频变压器次级的总漏抗和回路总感抗。
虽然适当的漏感可以抑制例如应用在ESP时闪烙引起的短路电流,但很显然,
若高频变压器漏抗太大,则电源无法输出所需的最大电流,输出功率明显减小。所以即便是对于大变比的高压变压器也必须控制漏感的量。

但是目前在设计高压高频变压器时由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分布电容如采用采用分槽绕制结构、分段绕制,而不是减少漏感,所以现在的漏感都做得比较大。而且分槽或分段绕制其底层电压与初级绕组之间电位差非常大,绝缘处理需要非常小心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