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用过ICC自带的IR-drop分析工具的吗?

楼主(2013-11-19):
有用过ICC自带的IR-drop分析工具的吗?
本人数字后端新人一枚,求ICC自带的IR-drop分析工具的详细使用步骤说明,谢谢!!

楼主:
木有人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过,记得就在iccfp那个manual还是student guide的lab里面来着。有个lab的步骤,就是用icc做好PG ring和stripe之后,输入峰值功耗之类的信息,然后会给出一个ir drop结果,标在gui中。

记得首先要在icc中切换到floorplan模式,然后仔细找找菜单,我记得菜单里有一项一点就出来这个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Rail下的PrimeRail Voltage Drop吗?然后怎么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有让填功率之类的栏?我记不清了,好久之前的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再看,但是越看越混乱

网友:
这个在dp阶段,电源规划的时候,在分析power network的时候会有的,会有一个IR_DROP map。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说操作步骤吗?谢谢!!

网友(2018-03-16):
謝謝分享  大推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