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FSS使用为什么提示出错

楼主(2013-11-19):
使用HFSS搭建的模型,下面是Si衬底和二氧化硅,上面是五层介质,第五层介质里面建立了差分传输线,设置波端口激励,为什么运行的时候老是出错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给出出错的提示信息。。。

网友(2013-12-27):
看不清楚

网友:
端口设置有问题,但是看不清楚,换张清楚的图片。

网友:
还像是因为一个端口上接了不同的金属材料,HFSS要求每个端口的一端只能接一种金属材料。

网友:
你是用differential line? 可以參考
http://home.educities.edu.tw/old ... erential%20pair.htm

网友:
看不到图啊楼主~

网友(2014-07-18):
回复 楼主:

   楼主有没有解决问题呀,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如果解决了,可以不可以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