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erl中$^I的使用

楼主(2013-11-19):
各位:      最近正在折腾使用perl修改文件。关于$^I的使用,有点问题,自己想不明白。因此,想问问大家,到底哪里错了?
      按照搜出来的例子,新建一个文件,命名为”nn“,里面内容是”my name is hahah"。perl脚本如下:

#!/usr/bin/perl -w
use strict;

$^I='.bak';
open IN,"nn";
while(<IN>){
    s/name/N/;
    print;
}

运行 “perl test.pl",屏幕上显示的结果是”My N is hahah"
而运行“cat nn”,则还是原来的内容,“name”并没有被“N"给替换,而且也没有"nn.bak"文件生成。
我想请问大家,到底是哪个地方我弄错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换成双引号试试看:$^I=".bak";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一样的结果。。。。

网友:
1. open IN,"nn";是打开只读文件;你要建文件,要用open IN,">nn";
2. print不加file handle,是往屏幕上打印,不会打到文件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哈哈,原来问题在此,ls很细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