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erilog-a建模之后仿瞬态,跑得特别慢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11-19):
不是说verilog-a建模的作用就是因为它仿真快么!??我用verilog-a建了一个SHA,仿真20us瞬态,结果跑了90多秒才出来,这正常么?怎么感觉好慢呀!!!???
如果我想建个ADC然后跑FFT的话,不是要跑死了?!
各位大侠求解~~~怎么让它更快~~

网友:
cross语句太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一般用什么语句来替换cross?  if语句?

网友:
呵呵,这个都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之就是Trade-off,损失一些精度,换得一些仿真速度。
不过说实话,我的办法就是买更nb的电脑不太愿意损失精度,或者就是损失仿真速度。话说我有些verilogA的model要跑4~5个小时才能出结果,你采用90S,怕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将cross改成if语句之后还是特别慢~~虽然已经变成60s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你跑了4~5个小时还有啥意义呢?搭实际电路都比verilog-a跑得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MOS要跑3~4天哥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你的模型大呀。可是我的这个模型也不大,其他人搭实际电路,都比我跑得快的呀!而且我发现在simulation log里面,有一些关于“收敛困难”的warning,跟这个有关吗?如果是要怎么解决呀?

网友:
verilog-A的快只是相对于实际电路而言
PS:感觉用比较缓的transion可能对收敛有帮助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verilogA有收敛错误也会变慢,你需要仔细查查,那个节点的电压或电流太大了,比如到了1000V或者什么的。verilogA中,任何一个运算都要有个饱和的结果。比如电压最大是5V,电流最大是1mA等等。你查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从输出到输入的反馈路径,就要加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