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哪些参数需要修改?

楼主(2013-11-19):
网上看了一些文章,很迷糊,不知道哪些参数是必须要修改的:1.GRD_FILE是一次只能加一个,还是max,min都能一起写?
2.operating_temperature需要填写吗?默认是25
3.process_corner需要修改吗?默认是max
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上看了一些文章,很迷糊,不知道哪些参数是必须要修改的:1.GRD_FILE是一次只能加一个,还是max,min都能一起写?
2.operating_temperature需要填写吗?默认是25
3.process_corner需要修改吗?默认是max
--------------------------------------------------------------------------
你的电路需要有operating condition的,做timing分析时,需要至少对best和worst两种环境进行检查,这样,就需要starRC提供max和min两种spef。

至于max和min各自使用何种PVT,就看你的实际需求了(跟使用哪种工艺很相关),但是就每一次run来说,PVT都是一个,以下是给你的一个参考:

best spef:    min GRD;m40C;min process
worst spef:  max GRD;125C;max process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看starrc UG中似乎说RC提取的时候process corner不需要设置max,min,SSS的推荐流程里也没有这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