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怎么理解相位噪声?

楼主(2013-11-19):
PFD的噪声为什么会随着参考频率的降低而增大?
sigma-delta调制器到底是输入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这个电路算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网友:
You had better to read some textbooks before asking ques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额。。就是看了很多文献,但是感觉这个问题都没有一个详细的解释,都是一带而过。
求大神给个解释。

网友:
PLL 中小数分频的sigma-delta为数字电路。

网友:
PLL可以理解成带通滤波器

网友(2014-05-03):
今天心情好,所以回答楼主的两个问题。
PFD的噪声为什么会随着参考频率的降低而增大?
答:这是因为PFD参考频率越高,相当于整个环路内噪声=归一化噪声基底+20log(fout/fPFD)+10logPFD=归一化噪声基底+20logfout-10logfPFD
所以,当输出频率fout一定时,你的参考频率越高,环路内噪声越低,此外,鉴相频率高了后,环路可以取得宽些,减少对VCO指标的要求,可参阅ADF4106文档和国半那本handbook
sigma-delta调制器到底是输入数字信号还是模拟信号?这个电路算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
答:sigma-delta调制器的核心思想是用一组伪随机数来量化,每个周期的反馈分频值,最终在宏观上看,使得分频值是一个小数。这个控制过程是数字信号0,1,但它的伪随机数是控制高速分频器的,准确的说是个典型的数模混合电路。不同的厂家其内部算法是不一样的,AD,HITTITE,IDT,SILICONLAB,这四大厂家的具体电路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楼主多看看书,多思考,经典的书搜一下就有很多

网友:
PFD的频率提高后,相当于贡献噪声的频率也提高了,你说output noise是不是应该提高;
但是具体到input referred noise,它又变低了
Icp同理
具体推导,请随便找本PLL书,比如Dean的PLL design simulation

网友(2018-11-12):
frac-n pll中调制器输入一般来说是数字信号(分频比)

网友(2022-05-16):
仿真得到噪声相位噪声谱其实都是剩余相位噪声谱。真正的相位噪声谱是搬移到载波处的相位噪声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