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怎样使与port直接相连的cell靠近port放,encounter中如何进行此类操作

楼主(2013-11-19):
如题,怎样使cell与端口能一一对应,连线最短。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信号port进来都是插上IO buf。

你要把logic cell放port附近,可以写个简单的脚本把这些cell place到一一对应的port,再legalize下。

网友:
一条命令就可以:

magnet_placement  -mark_fixed  [get_ports xxx]

网友:
回复 网友A:

顶啊。

   楼主还要个encounter的。

encounter应该有类似的命令。

网友:
encounter 应该要13.1 以后才support magnet 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