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怎样摆放Pin的位置?

楼主(2013-11-19):
在ICC中可以先initial,然后导出约束文件,再修改后导入,就可以。在EDI中怎么摆放pin的位置呢?

ps:感觉EDI做Block有点不方便呀,哪位大侠有没有教材,讲解EDI做block的flow?

网友:
edi也可以做.io文件,load进来用。方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继续问下:1.EDI中的IO是对应ICC中的pin么?
2.这个pin的位置怎么初始化呢?刚才导出初始Floorplan,看到这个文件是空的。
还有,摆放这些pin位置的GUI如何操作呢?

非常感谢

网友:
要自己写啊
针对单独的pin或者多个pin的修改 可用PinEdit
你也可以assignIoPin 也可以加约束的

网友:
你应该看看userguide 和 cmdref

楼主:
回复 网友B:

   user guide从top角度讲的,没做过top,看不习惯,在慢慢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好东西呀收藏了。

网友(2015-11-05):
EDI中怎样摆放Pin的位置

网友:
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啊,edit里面有个edit pin group,具体名字记不得,就在pin edit上面,选中你的design,然后把你想添加的pin 加进去,默认是不extend的,这样方便你看,把这几类pin搜全,然后可以设成一个group。比如你想把所有的clkpin放在bottom,那你根据sdc,把所有clk port搜集起来,add成一个新的group,那么在pin edit里面你就能看到除了right, left,top,bottom还有unassign的这几个默认的group,还有一个你自己设的,选中,然后自己就可以批量改层次,放位置了

网友:
我都用tdf,或者def格式去规定block pin,io语法被越改越复杂,难用的很~

网友(2017-05-18):
非常感谢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learning

网友(2017-08-09):
thanks a lot,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