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设计

楼主(2013-11-19):
大家好,请问,Boost型DC-DC中,电感出现回流该怎么处理?有相关的文章麻烦推荐一下哈!

网友:
电感出现回流说明你的整流管,关闭不及时,加点死区时间~

网友:
楼主用得应该是同步boost converter
servo switch由于Drain和Source都接高电位,所以有些情况下不能完全关闭导致回流。
建议:
1. deadtime control
2. 查看管子是否完全关闭/开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dead-time足够大的,只是我不想用大电感,当负载很轻的时候就出现回流。如过当电感电流降到零时就关断整流管,这样应该就能解决。这就需要一个过零比较器来识别电流,具体怎么做时我亟待解决的问题。希望能提供有用文献哈!

网友:
当负载很轻的时候就出现回流,电感出现回流是很正常的物理现象,电感电流降到零时关掉整流管还是会反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感回流会增大损耗呀,还是要想办法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用LM2596,有的时候上电一会儿电感就会发烫,但电压输出正常,请问这是不是就是电感回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