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bussy"the #1 arg is not the memory type signal"

楼主(2013-11-19):
请教,用modelsim Se 6.5b 和 Debussy-54v9-NT 联合仿真
在memory模块中加入下面这段
initial
begin
$fsdbDumpMem(array, 0, 32);
end
也换了几种userguide中的其他写法,但是在脚本调用modelsim仿真时
vlib work
vlog -f  ../script/run.f
vsim -voptargs="+acc" tb_XXX
就出错了

# ** Error: The #1 arg is not the memory type signal.
标识错误在“$fsdbDumpMem(array, 0, 32);”这行

# Error loading design
Error loading design

在debussy-tool-memory是灰色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
检查了很多遍,代码中的mem是很正常的定义,没有错误,直接用modelsim仿真,modelsim的memory窗口可以查看,就是加入了fsdbDumpMem用不了

网友:
你在modelsim的init文件中加入的debussy的接口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novas.dll的接口啊,dump fsdb都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了这个Veriuser = D:\Novas\Debussy\share\PLI\modelsim_pli54\WINNT\novas.dll

楼主:
the #1 arg is not the memory type signal
why

网友:
难道是不能dump 【】arra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dump的是
    reg [7:0] array [0:1023];

用modelsim 6.1就没报错,可以用,但是6.5,10.2都不行

网友(2014-04-09):
大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用的Modelsim SE 10.1c,也是这个问题,咋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