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带隙基准输出作为OSC内部比较器的参考电平为随OSC抖动

楼主(2013-11-20):
这两天在弄一个OSC,但是在和bandgap联合仿真时,用VBG作为OSC内部比较器的一个参考比较电平时,随着OSC的工作,VBG会以一样的频率抖动按道理VBG驱动的是gate,不该受到影响。。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试着将VBG经过一个buffer得到VREF,用VREF再去驱动OSC,但是VREF还是会抖动。

有大虾遇到类似问题的,帮忙说说下是什么原因引起抖动,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网友:
这个是gate寄生电容couple来的,必然会有,如果OSC频率高,就直接在VREF上串联一个RC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
把buffer做成低输出电阻的试试,抖动一定会存在,只要抖动低到可接受范围就行了,别指望完全去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办法应该可行,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buffer做成低输出阻抗,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他的意思是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哦,谢谢,我如果用单级的差分运放,那么偏置电流大一些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具体原因我不了解。一起学习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D:

    嗯,跟论坛里的大虾学习学习,做了一些模块,但是很多模块一起联合仿真,上电曲线啥的都不一样了呵呵。好多值得深究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实仿真的时候都还好说。等tapeout出来再测到奇葩的现象才头痛。又不能把哪个管子挖出来看。。。

网友:
运放跟随隔离+RC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allen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中图7.1-1电路这样的,这个电路从输出看进去的电阻很小,你的OSC对于基准的回馈驱动能力其实很有限,这样在这个buffer的输出上表现出的纹波应该不大

网友:
VREF+OSC在一起,如果spice model做的好的话,Cgd/Cgs的电容会把噪声直接耦合到VREF上面,这个是无法避免的。你即使单纯的用跟随器隔离,依然还是会连续耦合到VREF上面的。
方法1:占空比尽量调整为50%,这样斜坡的斜率会最大,减小尖峰干扰。
方法2:RC滤波,或者直接加C滤波也不错(只要不影响稳定性)
方法3:跟随器+滤波器
你只能尽量降低干扰,降低VREF的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将普通运算放大器接成跟随器,等效输出电阻不也可以变成1/gm吗?应该是一样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用单级跟随器和RC隔离,Vref还是有200uV左右的抖动幅度,频率是1.4M。看来很难完全去除。

网友(2014-07-13):
这就是回踢

网友:
是 rc osc吗?输出信号串扰vref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对性能指标没太大影响。  工业界一般采用buffer+cap filter就可以了

网友:
Cgd耦合过来的

网友(2014-09-13):
我认为可以将运放连接为单位增益的跟随器,同时将运放的单位增益带宽设的比OSC的频率要低。也就是说这个buffer相当于一个低通的滤波器,可以讲OSC耦合过来的噪声给滤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