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12V,4A,50毫欧 pmos 功率管

楼主(2013-11-20):
哪位做过12V,4A,50毫欧 pmos 功率管?如果用BCD工艺中的LDMOS做,发现面积很大,S端电源线和D端输出线应该怎么布置?S端电源线和D端输出线的寄生电阻会不会很大(一般有多大?)。

网友:
你确定是12V的LDMOS,
如果用40V的工作在12V的话,Ron当然要吃点亏

网友:
你这样估算吧,常温下50m的导通电阻,管子自身做30m,走线和接触孔按照20m,一定要用顶层的厚铝金属/厚铜金属。走线用梯形走吧,可能会好很多。LDMOS管导通电阻做小,本来面积就很大,而且是PMOS管更大,如果有可能还是考虑用LDNMOS吧。

网友:
我围观之中。

解释精辟 ,我都看懂了你的回复

网友:
阻抗要求这么低,这个是高压buck DC=DC的high side管吗?

楼主(2014-01-07):
回复 网友A:

    用的12V的管子,不是40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应用要求必须用PMOS管,电源线和输出连线已经耗费了好多阻抗。把内部连线阻抗做到20m以下,真不知怎么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high side的,不是DC-DC,而只是做一个电源开关

网友:
能说说应用上什么限制了必须用p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