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 管子栅电压与漏电流 关系

楼主(2013-11-20):
工作在饱和区时漏电流与栅电压之间是什么关系?通过Id=0.5un*cox*w/l*(Vgs-Vth)^2,手工计算的结果与仿真
结果相差有几个数量级,请问大神们   怎么手工计算漏电流(电流大小确定)

网友(2013-12-31):
这个公式是一阶模型,你应该学着使用gm/id设计方法,掌握趋势,具体的值你不用丝毫不差。尤其是模拟电路设计没有必要计算到一丝不差的地步,反而会影响你设计水准。

网友:
学习了,什么是gm/id设计方法?

网友(2014-02-16):
回复 楼主:

即使有误差也不会几个数量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