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MOS管Id-Vg曲线数据求助

楼主(2013-11-20):
小弟最近在做TFT的Id-Vg曲线测量,用作建模的基础数据。W/L=20/4

刚开始时做了Id-Vg和Id-Vd曲线的测量,但是在建模的时候发现两条曲线中得Id在相同Vg和Vd情况下无法对上。

现在怀疑,可能是量程设置不好,导致器件在第一次Id-Vg测量后已经发生一定损伤
(Vs=0V,Vg从-15到15,step=0.2V,Vd=0.1,0.5,2~18V,step=2V)

所以我们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对同一个器件,在Id-Vd测量以后,再作了一次相同的Id-Vg条件测量,发现两次测量的Id,差异可以达到50%!

Vd较小的时候,基本上两次测量的结果差别非常大,当Vd较大时,则在Vg>10V以上,Id较为吻合(5%误差以内),我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我们测量的仪器是Agilent的。(测量误差应该不大吧)

所以想请教各位,这种情况如何解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