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教大神,关于运放反馈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3-11-20):
请问那个Vref是选2V好还是0.5V,假设不考虑输出电压的大小。
R2设大点好,还是设置小一点好

楼主:
没有大神指点?

网友:
LDO接成正反馈了,是接错了还是什么啊?

网友:
1. 运放接反了,现在这是正反馈,Vout会变成0
2. 负反馈下,Vout=Vref*(R1+R2)/R2,根据你需要多大的输出来确定Vref和R2吧。注意电流由Vref/R2确定,不要让p管进线性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一不小心接成正反馈了,
我想问下就是如果Vref设置为0.2V和设置成1V还是可以得到相同的输出,只是R2的取值会不一样,这样那种方法更好呢?

网友(2017-12-17):
根据你需要多大的输出来确定Vref和R2吧。注意电流由Vref/R2确定